楼主(2012-10-24):
哪位大侠有GT Designer2软件的序列号,谢谢

网友A:
序列号:570-986818410 或 570-996818410

楼主:
谢谢,我看到了

楼主:
英文的,要是中文版就好了,哪位大侠知道A975GOT-TBA-B触摸屏与电脑的数据线的连接,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英文的,要是中文版就好了,哪位大侠知道A975GOT-TBA-B触摸屏与电脑的数据线的连接,谢谢

你不是下载的这里的?
引用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id=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