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你把通道0、1的线拆掉,只接2,3,看还会有数值不?

如果没有,说明接线有问题,把通道2、3的电窜到通道1、2去了
如果拆了还有数值,说明AD模块有硬件故障

楼主:
直接2.3没有数值。

楼主:
那接线回错在哪里啊?我是在是想不出来啦。昨天我试了十几次都不行啊。

网友B:
楼主可否把实际的接线图完整的发上来学习探讨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