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做电话线老是容易坏。

楼主(2012-10-24):
今天检查网线发黑,打本地移动联通号码提示是外地号码,打电信号码,提示你拨打的电话有误。看来网线还是不能代替电话线。

网友A:
不会吧!应该不是网线问题。
下载积分:+1(小蜜蜂) 看着网线还可以的,不是 ..

网友B:
网线发黑?可能那是劣质的网线吧。
下载积分:+1(小蜜蜂) 买来时不发黑。

网友C:
应该是网线的问题啦 要用全铜芯的哇
下载积分:+1(小蜜蜂) 是铜的。
学习之中

楼主:
我觉得还是网线的耐压值不够,容易击穿。

网友D:
买质量好的网线就行了。经常这样拉线。一条网线挂个四个号码。有个别号码接了六七个电话都没事。用了几年都没出问题

网友E:
网线发黑是长时短路引起的。

网友B:
楼主用的网线一定是太山寨了,不是铜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