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2-10-24):
三菱FX1N-60与台式电脑一直连不上,显示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的波特率》PLC被复位了,

网友A:
确认下端口设置问题,

网友A:
安全选项里确认下端口设置多少,COM1端口还是多少,如果没有COM1端口,就是电脑问题换部电脑试下

网友B:
确认接口及以参数正确,那就该是接口接触不好造成的,好的接口的针检查下

网友C:
通信电缆、COM设置、端口好坏等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