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与变频器使用冲突问题

楼主(2012-10-24):
各位园友:
变频器前级是通过一只漏电开关,只要变频器一工作(带负荷),漏电开关就掉闸,请教高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加个什么装置好呢.谢谢.请指教.

网友A:
可以不要用漏电,或者漏电的漏电流值选大点的。

网友B:
变频器前不加漏电,用一3p就可以了

网友C:
用100MA的,再不行300MA的

网友D:
漏电开关是用在照明和插座上的,工控只用断路器

网友E:
看你变频器的控制线路是怎么接的

网友F:
是啊,漏电开关基本是用在三相380分散成三组220V的电路上。主要也是保护人体不被打到。变频器最好还是独立电源。

楼主:
目前断路器有一种款也是带漏电保护的,考虑安全问题。

网友G:
不会吧,我这的设备都有漏电开关,下面有变频有伺服,不会乱跳的啊!具体点你的线路如何接。

网友H:
我从来不用漏电开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I:
是的,变频器前加漏电断路器会跳闸。没办法只能换掉。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J:
选灵敏度低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K:
实在不行就把漏保拆开,把漏电线圈剪断

网友L:
1\变频器之前 别用漏电开关
2\用保险和普通空开就可以了
3\哥是首次听说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M:
变频器前可不用漏电开关的。

网友N:
变频器前面一般加空气开关,加漏电开关会是不行的。没有试过加大漏电电流,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O:
怎么就没一个说到根本原因呢,降低载波频率就行了,很多时候设备必须要用漏电断路器(我们的设备都用一二三级漏电保护,三个漏电保护器)

网友P:
我也遇见过啊,与现场通通无法去掉漏电开关后。一是把变频器的开关频率降低。二是把变频器的接地电容去掉。三是一定要注意现场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稳定也会引起频繁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