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欧姆龙的定时器中的D加某数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4):
如图中定时器D3,D8
附两图片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A:
图中的 D 不是定时器的值吗?没有 D 加 啊?写出来看看。

楼主:
这两个定时器是可以在触摸屏上设置时间的。所以是D某某,而不用在触摸屏上设置的就没有。
这一切,只因为,我相信。

网友B:
寄存器,给人机界面赋值用

网友C:
用于给定时器赋值,可调的

网友D:
定时期的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