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的脚位选择
呆

楼主(2012-10-24):
请问三菱伺服驱动MR-J2S-40A 选用位置控制模式的时候插头的引脚定义是否是;CN1A(3-PP 2-NP 8-CR 9-COM 11-OPC 14-OP 18-INP ) CN1B(3-VDD 5-SON -13-COM 14-RES 16-LSP 17-LSN 18-ALM ) 为什么我找不到速度控制的脚位呢
崇拜高手

网友A:
看这里
http://down.ymmfa.com/?id=13
上面有位置控制和速度控制的详细接线说明
呆

楼主:
我看过手册了 只是我不太确定我那样选择有没有错误或者不足的 我是想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下 如果没有问题了就实际接线进行调试了
~~~~~~~~~谢谢
崇拜高手
伺服驱动器的脚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