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项220V马达是否可以用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2-10-24):
今天来了一台国产新设备,里面有一单项220V马达,调速是用的AB变频器来调速的。这样可行吗?我看国外调速马达都是三项的,国内怎么单项的也可用变频器来调速?单项马达不都是电容启动后,另一组运转。单项调速它是怎么实现的?有点不明其原理。请那位专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看看他的电机与变频器是怎么连接的,等待你的答复,我在告诉你。

楼主:
变频器单项进三项出,马达接输出端其中两项,空一项。

网友B:
这样也可以吗?我没有这样试过。以往的220V交流电机调速到是在输送道上看过,不过不是变频器。

网友C:
可以用的,要拆除电机的启动电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的,要拆除电机的启动电容才行
但它是有启动电容的。你的意思是单项马达只要把启动电容拆出,就可用变频器调速控制马达?其原理?

网友D:
把你的220V单相电机接在单相输入220V的变频器的三相输出端任意两相即可。

网友E:
如果接2相的话,电容不用拆,就像平常接线那样接;接三相的话就拆掉电容

网友F:
有专用的单相变频器,有用过。

网友G:
要注意输出电压

网友H:
可以用,马达要角接才可以
爱机电网站

网友I:
严重的浪费,直接弄个可控硅调压就行了。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J:
没有必要,浪费!

网友A:
首先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调整到220V输出,将电机线直接接到变频输出的接线端

网友K:
这个还真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L:
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M:
楼主说的是不是直流电机用的直流调速器啊?

网友N:
值得讨论一下

网友O:
变频器可以调速,但是有点浪费,可以用可控硅进行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