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小数转换为浮点数,浮点数转换为小数,怎么计算
龙芯

楼主(2012-10-24):
不用指令转换,想知道计算方法,希望有知道的给予提示,谢谢。
技术源于不断自我提升,人品奠定明天是否能够成功。
只要我接手的项目,我一定会帮您进行到底

网友A:
参考IEEE754标准,有详细介绍

网友B:
小数点放在最左边的第一位后面,移动的位数用10的次方代表,左移为正,右移为负。不对的请指正。

网友C:
小数和浮点数有什么区别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D:
看到标题 我的反应和3楼是一样一样的
yanzhi2008

网友E:
浮点数只是小数在PLC或计算机内部的存储表达方式。写入时不用你转换,由PLC自动处理。

网友F:
小数和浮点数有什么区别啊,求指教

网友G:
小数和浮点数有什么区别
如何将小数转换为浮点数,浮点数转换为小数,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