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4):
师傅们,你们谁有用过这电路板吗?

网友A:
我不知道这种电路板哪里有卖,但我维修过用这种板子的机器,这个板子的功能好象是利用硬件构成的顺序控制.当触发条件满足时就转到下一步,我是这么理解的.当时是一个中空玻璃的自动生产线,人家原来是用PLC的,出现故障后有人用这种板子给替换了PLC,当再出现问题时,他不管了.我去维修时原来的PLC让他给拿走了,没办法,又重新编了一下用了PLC.

网友B:
这都得自己做吧

网友C:
好像是唐山-松下自动电焊内的线路板

网友D:
是驱动板。。。。

网友E:
是逆变点焊电源内的IGBT触发板,但不确定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F:
应该是高频逆变控制电路板

网友F:
我用过,qq543599214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过,qq543599214

我在唐山这边做设备维修,这板用于高频淬火,前几天机器坏了,不知哪里出现问题,动不了,请有用过的师傅交流一下,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唐山-松下自动电焊内的线路板

用在高频淬火机上的一块电路板板,见都没见过,前几天突然坏了,不知所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