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报警问题

楼主(2012-10-24):
各位师傅,我有一程序写好了,但当运行起来的时候相应的输出报警点有报警,请问怎么避开。
虚心求教…

网友A:
要看一下导致输出报警的条件,是哪里导致报警的。
单独为了去掉不让他报警,条件里串接一个M8001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