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

楼主(2012-10-25):
我在自学PLC的过程当中,一直对定时器的如何计算时间不是很了解,例如:T0-T199是100ms型定时器,为什么后续还有个0.1s---3276.7s,这个3276.7s是什么意思啊?请大家帮帮我,如果说3276.7表示的是个T0-T199可以设置的时间的最大值,那么正常程序当中的2小时该如何表示啊?

网友A:
定时器也是一种类型的数据寄存器,后面那个数字是此种类型定时器的定时上限,跟一个单字的寄存器数据容限是一个道理0~32767

网友A:
你要用时间的话,取系统时间会比较准一些,用定时器的话,就累加喽,记秒满60向另一个定时器累加记分,类推

网友B:
精度要求不高时也可用M8013计数,更加直观。

网友C:
代表及时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D:
T0 比如你要控制1s 那就是 OUT TO K10 10要乘以倍率0.1就是1s T0最小可以 控制0.1s就是0.1s的意思 3276.7s是控制的最大值 。两个小时的话 你自己去算一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