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线怎么和PLC的输入端子相接

楼主(2012-10-25):
PLC为无源输入,就是输入端的com和输入端子X相连就能输入信号那种。传感器需外接电源,传感器输出信号为 24V和0V两根线,输出信号线该怎么和PLC的输入端子相连呢?如果PLC为源型输入,又该怎么连接呢?

网友A:
0V接到输入端子。
请查看NPN和PNP相关介绍。

楼主:
传感器的0V输出信号线接输入端子,可0V线没有和输入端的COM端子相连接啊
是不是要加一个DC24V的继电器进行中转一下,把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线接继电器线圈,然后通过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把PLC输入COM和输入端子相连接。

网友B:
三菱基本上和NPN的相接 (应用手册上有) 手册上怎么接线都有 可以下一本手册看一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C:
看看资料吧上面都有

楼主:
如PLC为无源输入,PLC内部提供电源,共阴极,就是测输入端X和输入COM间有+24V的电压,输入公共端COM为阴极,输入端X为阳极。传感器为NPN型的,也就是信号线输出0V,传感器外接电源。接线方法:把传感器的两根电源线接DC24V电源,再把外接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端相连接,传感器输出信号线接输入端X。

楼主:
如果PLC是共阳极,就是测输入端COM和输入端X间有+24V的电压,输入公共端COM为阳极,输入端X为阴极,那又该如何接线,传感器又该选用哪种类型

网友B:
手册上面有 建议看一下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