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10-25):
能否通过发脉冲控制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转速?

手册上脉冲宽度调制频率是什么意思?见图

谢谢帮忙

网友A:
脉宽调制是,脉冲高电平宽度和低电平宽度都可以自由定义的脉冲序列,三菱指令PWM
感谢!西门子mm440说明书有这段话。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B:
西门子的不熟悉,三菱FR-A700变频器pr.291 通过JOG发脉冲是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转速的。

网友A(2012-11-27):
说白了就是发脉冲(比如控制步进电机),但这个脉冲高电平宽度和低电平宽度可以设置的。

网友C:
松下的plc也有这个功能
盟主

网友D:
大哥 这个图讲述的是变频器功率开关器件的载波频率啊。跟你们说的发脉冲控制转速不是一个概念,这个是用于改善变频器输出波形的,载波频率越高说明开关器件动作频率越高,波形越接近正弦波。。。440变频器转速控制外部端子来说只接受电流、电压信号。这个跟步进和伺服是有区别的,而且从成本上来讲,发高速脉冲需要高速计数,成本也会提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哥 这个图讲述的是变频器功率开关器件的载波频率啊。跟你们说的发脉冲控制转速不是一个概念,这个是用于改善变频器输出波形的,载波频率越高说明开关器件动作频率越高,波形越接近正弦波。。。440变频器转速控制外部端子来说只接受电流、电压信号。这个跟步进和伺服是有区别的,而且从成本上来讲,发高速脉冲需要高速计数,成本也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