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2-10-25):
今有一起重机遥控器(380V),当我只接电源时遥控器内部继电器动作正常,但当我把继电器的常开点串联到起重机的控制电路上时,遥控器内部继电器就不能动作。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下载积分:+1(guo4285) 出来说说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A:
是不是接法不对,把继电器的常开点串联到起重机的控制电路上,控制电路能否形成回路,继电器线圈能否得电。

楼主:
遥控器内部继电器由遥控器自己控制,我只是利用它的一对常开点而已

网友B:
是否是因为窜入遥控器电阻增大,线圈吸合电压不足导致?

楼主:
两者是单独供电

网友C:
按道理说线圈和触点是不会相互影响的。
楼主照片上来看看或者画个示意图?

网友D:
有可能这对常开触点并联了遥控器的380V电源电压,由于带负载后电压拉低,线圈无法吸合。

网友E:
上个图好一点

网友F:
起重机有上下动作的接触器选型是选互锁的,你如果控制线路接成自锁就会瞬间动一下就不会动了

网友G:
如果继电器是遥控控制的,那就不行了,,

网友H:
遥控器接线中有一个是36v的公共线,要把这根线接电后才会有动作的
下载积分:+1(guo4285) 灌水!

网友I:
我认为还是电压低引起的,楼主叫大家帮忙,也应该出来说说是怎么处理好的。

网友J:
接线错误,这个我经常用,从来没有出现过楼主所说的情况

楼主(2013-10-12):
遥控器内部继电器的线圈也是380V的,我接到接触器线圈的36V上了

网友K:
完全是互不影响的两个独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