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正在学习S7-300,遇到定时器用上位机输入设定时间的问题,不知S7-300的程序如何设计。看手册还是搞不懂,有这方面例程的大哥给发一份,谢谢!
邮箱ltzxf@163.com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不过现在的人都很保守的。自己摸索一下先。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B(2012-12-25):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没有。。。。。。。。。。。。
我经常这样做:
1、在人机界面输入一个int类型的整数
2、将输入的整数转换为BCD码,(ITB指令)
3、使用单字与指令(AW指令)将BCD码的第12-15位(符号位)屏蔽掉
4、再用单字或指令(OW指令)将12位和13位设定定时器时基
这样你就得到了一个定时器预装值W#16#WXYZ
W=时基,xyz=定时时间
   因为我没装XP系统,没法用软件给你梯形图的程序,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段STL的程序
假设触摸屏输入的16位时间存储在MW0,转换好的时间格式存储在MW2,定时器T0,出发条件i0.0,时基10S
程序如下:
     L  MW0
     ITB
     L  W#16#0FFF
     AW
     L  W#16#1000
     OW
     T  MW2

     A  i0.0
     L  MW2
      sd  T0

      写了这么多,希望对你有用,也可以联系我:QQ245586297

网友C(2013-02-07):
西门子库里面就有fc40提供使用,如果需要读时间用fc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