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本人成功完成一台S7200和22台 台达伺服驱动modbus通讯控制,需要讨论的请进来
  • 下载积分:+1(ztcs007)
  • 下载积分:+1(luoyang)

网友A:
    用的多大速度,发现干扰和延迟没?谢谢!

网友B:
    高手啊,期待高手进来讨论分享

网友C:
    台达伺服驱动是什么型号的?参数怎么设置的?最好全套发上来,让大家学习学习吧。

网友D:
    强人!一直想学习这方面的,楼主能分享点资料就最好了

网友E(2012-12-18):
    正在使用这个方案,学习参考一下啊

网友F:
    你发上来啊

网友G:
    我的理解跟200与变频器通信差不多,设置站号,读写频率,写控制字

网友H(2013-05-01):
    引用楼主xcaq123于2012-10-25 12:37发表的 S7200和台达伺服驱动modbus通讯控制 :
    本人成功完成一台S7200和22台 台达伺服驱动modbus通讯控制,需要讨论的请进来

       做位置控制控制码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做位置控制控制码

    跟22台  你是做位置控制码  编程思路是什么

网友I:
有信号干扰码?怎么处理信号干扰问题?

楼主:
速度 位置 转矩都可以的

网友J:
估计够呛了!

网友K:
我最近也在做这样的项目,PLC和3个伺服通讯,节省几个模块,楼主可否分享下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L(2022-04-30):
你好想了解一下

网友C:
希望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M:
速度是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