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D60的数据保存断电后不丢失?

楼主(2012-10-25):
这个程序该怎么写呢?我可以屏里面加个保存按钮。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A:
OMRON的数据寄存器区本身就是断电保持的,只要PLC内的电池正常就行。

网友B(2013-02-21):
根据PLC的型号不同,数据保存方式也不同。有些是直接保存在EEP-ROM里的,有些是只保存几十个小时。

网友C:
OMRON的数据寄存器区本身就是断电保持的,只要PLC内的电池正常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