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大家好!  俺又来了!   小弟公司要做一台疲劳测试机   我到人家公司看过从台湾过来的机器  一平台上面有三台伺服  一个屏   是不是用PLC控制不知道   电气柜上锁了   三个伺服是分别工作的   分别测试三个产品(也就是说本来是三台机器的 做到了一个台子上)   每台伺服工作的大概情况就是正转几十度反转几十度 只是每台所转的角度和力矩有所不同  关键是在转的过程要看到力矩的变化  如扭力变大变小有报警输出 ( 一台报警后  另两台继续工作 ) 最好能在屏上反映出来   不能拍照   所以没有图   他们用的是三菱H C-KFS43K很小的伺服电机   请问师傅们这个怎么控制?要买些什么东西? 小弟对伺服只是有个大概了解   没有用过   能不能简单说说控制过程?谢谢!

网友A:
1.PLC
2.3軸以上的軸卡
3.伺服馬達+驅動器
4.觸控螢幕
買以上這些東西就可以做了
  • 下载积分:+5(小徒弟) 感谢!
  •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楼主:
    PLC用什么型号的?1S? 3轴轴卡?是什么型号?

网友B:
    有四通道脉冲的PLC,不用轴卡了

楼主:
    什么PLC有四轴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   急用
    努力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C:
    Q系列PLC-QD75P4就可以了

网友D:
    CP1H-X40DT-D可以带四轴伺服马达

网友D:
    四轴马达的脉冲正反转信号接到100.00-100.07,还可以装三个感应器,一个原点,两个极限

网友E:
    控制四轴的PLC太多了,比如说 (信捷XC5-24MT-E   4轴 )  (  XCC-32MT-E  5轴  )  ( XCM-60MT-E   10轴 )  ( 汇川 H1U-2416MTQ  4轴  ) (H2U-2416MTQ-F01 5轴)  (H2U-3232MTQ    5轴)   (H2U-3232MTP  8轴)   国产4轴及四轴以上的PLC太多了。   比如说 麦格米特  矩形科技   英威腾   亿维   实在太多了你自己百度一下哈。
             还有你说的系统跟扭矩有关,最重要的还是要考虑扭矩传感器。如果可以的话   看看技成的课。  唐老师讲的跟你说的这套系统原理好像差不多。

网友F:
    Q系列PLC+GOT1000+QD75P4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台1S   2N的PLC   有什么轴卡可以用?什么型号?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台1S   2N的PLC   有什么轴卡可以用?什么型号?

  你那台PLC到底是FX1S还是FX2N的

网友G:
3G 40点以上的或3U可控制三轴

楼主:
1S和2N都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1S和2N都有

如果你实在想用你手上三菱的PLC来做的话那你只能用你手上2N的PLC另外还要买一台FX2N-20GM定位单元或者买2台FX2N-10GM定位单元。成本太高了。我建议还是用信捷或者汇川的PLC.
  • 下载积分:+5(小徒弟) 好人!

楼主:
    信捷PLC软件到哪里有下?官网下不到啊!

楼主:
    信捷PLC用什么型号?要带三轴伺服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捷PLC软件到哪里有下?官网下不到啊!

    你邮箱多少?

楼主:
    我也不想用小日本   国产需要国人给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信捷PLC用什么型号?要带三轴伺服

    XCM-24MT3-E
  • 下载积分:+5(小徒弟)

楼主:
    你好!我的邮箱是51dgkgcs@sina.com

网友H:
    根据你的工艺要求不需要精确地位置控制的话可以采用控制卡控制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它的性价比很高
    另一种方法是采用PLC控制输出脉冲方式相对精度和价格较高

网友I:
    你可以用 fx2n加一个1gp的定位模块也行啊

网友J:
欧姆龙PLCCP1H-X40DT-D可以带四轴伺服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