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顺控指令,程序段执行完成定时器为什么不会自动复位?

楼主(2012-10-25):
一共有6段SCR程序段,但是执行后面程序段时前面程序段内的定时器不会自动复位,还一直在定时是什么原因?
求高人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
定时器没断开

楼主:
可是我看很多书上面的实例,里面的定时器也没有断开啊~

网友B:
当一段执行完进行下一段的时候 上一段 还能监控到吗

网友C:
顺控程序啊 是你要给的呀 又不会回到初始状态

网友D:
什么都没有,叫大伙怎么判断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