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的糊涂

楼主(2012-10-25):
以前用三菱模拟量模块时,写程序时要选择模式即BFM#0 =0是-10V~10V =1是4MA~20MA =2是-20MA~20MA =3为不用、还有比如三菱2DA,用BFM#17的b1位来控制通道1开始转换,在这里问问师傅们200的模拟量模块与之怎么对应的呢,就是西门子模拟量要选择输入模式吗,输出转换的话要用什么指令
承接:
设备改造维修15161680303

网友A:
用指拔开关设置。。。。

网友B:
西门子模拟量不用选择输入模式,负接COM,模拟量电压接V,模拟量电流接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