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大家能否解释伺服的“ABS"模式是什么意思。还有该如何接线。谢谢!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A:
相对模式,就是相对现在的脉冲量,你程序里再发都少脉冲,电机就走多少

楼主:
那PLC怎么接收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值。Z相只是一周的零点而已呀?不明白。望解释。。。。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B:
三菱的ABS数据是这样发送的(共发送32位二进制ABS数据+6位二进制和效验数据):
  ① PLC在内部伺服开启的上升沿,将ABS传送模式(ABSM)和伺
  服开启(SON)置ON。
  ② 伺服放大器收到ABS传送模式信号,检测并计算绝对位置后,将ABS发送数据准备完毕信号(ABST)置ON,并告诉PLC发送数据已经准备完毕。
  ③ PLC收到ABS发送数据准备完毕(ABST)信号后,将ABS请求(ABSR) 置ON。
  ④ 伺服放大器收到ABS请求信号(ABSR)后,输出ABS低2位数据并将ABS发送
  数据准备完毕(ABST) 置OFF。
  ⑤ PLC确认ABS发送数据准备完毕信号(ABST)为OFF(已经输出ABS 2位数据)
  后,读取ABS低2位,随后将ABS请求信号(ABSR)置OFF。
  ⑥ 伺服放大器将ABS发送数据准备完毕信号(ABST)置ON后,准备下一次传送。
  随后重复3~6的操作,直到完成32位数据和6位和校验数据的发送为止。
  ⑦ PLC和校验后,将ABS传送模式信号(ABSM)置OFF。如果在数据发送过程
  中ABS传送模式信号(ABSM)已经为OFF,ABS传送模式中断。

补充:也就是说PLC要分16次收完一个32位的1111010101010……
然后把16个2位二进制数相加,再跟伺服放大器发送的和效验数据作比较,如果相同表示绝对位置输出正确。把这个32位的二进制数转换为十进制数,就是想要的的ABS绝对位置数据了。

转载

楼主:
ABS , ABST  是不是位置0或1然后相加2进制相加。那它的频率有多高啊?PLC的信号输入能接受多高的脉冲频率?是这样理解吗?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楼主: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