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模拟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2-10-25):
使用CP1H-XA40DT内置的模拟量输入输出时是否还需要事先写入控制字,例如象使用CPM1A-DA041那样?如果要设,写入量程控制字那条指令应该怎么写?如果用0-10V输入,写MOV #8009 200对不对?我写的是200通道的量程.

楼主:
知道的大哥们讲讲
一定给分.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我还是自己把它搞清楚了.不须要设置量程控制字,只须要在程序里设置选项里把内建AD里对应输入通道打上勾,同时设好输入电流还是电压和范围.然后200通道里就有对应的数值了.

网友A(2022-04-21):
请问 模拟量IN-是不是接24V的负,橙色线接IN+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