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5):
大家都来编程序(用三菱PLC)

自动控制顺序是:
         1、开机电机反转自动回到E点,当接到E点的接近开关信号后,电机正转到C点后,电机停止3秒后,反转到D点,D点停止4秒后,D点到C点往复两次后回到E点停下不动;
                2、当手动与自动开关指向自动控制并启动自动按钮时,电机开始从E点停止3秒后正转到A点,在A点停止30秒后;
                3、电机反转到B点;到达B点电机停止3秒后,电机再一次正转到A点,此时电机在A点停止9秒后,
                4、电机反转至C点,C点电机停止时间为3秒;
                5、3秒后电机继续反转到D点,D点电机停止时间为4秒,后电机从D点到C点往复两次后,回到起始点E点;
                6、E点电机停止3秒后正转到A点进入下一个循环。

        A点——————B点————————C点——————————D点————————————E点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A:
从这题可以看出楼主乃一菜鸟

网友B:
是要设计还是要方案的可行性?啥意思?

楼主:
一楼这样说话,说明你也是菜鸟,不要小看这个工艺流程,不同水平的人编出来的程序会相差很大,对一个初学者来讲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承认技不如人,但工控论谈可是高手如云,有没有水平拿出来大家看看,不要只会骂人。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我用基恩士的KV-40编过程序,很类似,自重研磨抛光机我设计的电路,开关一按正转30秒,同时抛光膏自动滴注,30秒后反转30秒,同时清洗液喷射清洗。

网友C:
有QQ吗,我发给你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仁兄!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D:
请教楼主 A点到E点有接成一個循环嗎

即是A点过到E点 再过去又回到A点

确認這個一下

不才研究研究 可以幇您寫下

请多多指教

网友E:
学无止境,一样的流程编出的程序差异很大,多用几种方法把程序编出来,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网友C:
给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再详细说明一下:浸塑循环工艺点位是:1、模具蘸油:模具由D点至E点。2、模具加热:模具从E点至A点。3、模具浸塑:模具从A点到B点。4、护套冷却:模具由A点至C点。5、护套脱模:模具由C点到D点(1次脱模)。6、护套脱模:模具由C点到D点(2次脱模)。7、护套脱模:模具由C点到D点(3次脱模)。8、再回到第一步往复循环不止。备注:1、A点是电炉的门,当模具运行过来时,要先开门,进去后要关门,模具出来时又要关门,门是用气缸来控制的,其它的工位也都是用气缸来控制的,但一点,所有点都是在一个轴上运行的。 2、当运行在任意工位后,突然停电,设计程序最好是重启PLC时自动在护套脱模工位来回走一下,目的是脱完模回到原点E后不动,再通过启动自动运行开关,按我上面描述的要求运行。因版面有限,表述不清,还请谅解!我自已也在编程中!!!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参考下,你分开编,简单,气缸上有2个感应开关,启动后有一个自锁电路,控制一个气缸后,气缸动作后下个电路就是气缸上的感应开关在行成一个自锁电路,慢慢来,
你可以的,呵呵

楼主:
电炉A——原材料B————冷却水C————产品箱D————脱模剂E
D——1————E
A————————————2———————————————E
A———3———B
A———4———B
A——————5————————C———6———D
C———7———D
C———8———D———9———E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D:
類同12樓所想
motor要做的就是兩件事: 前後走(或者說是左右走 看您想要的)
開機之後只要維持運轉 叫它一個一個動作跑就行了
看是要用step寫 一個step跑完緊接下一個
還是用timer 計時完後做下一個
程序一定不難 只是動作多 編程必定要花時間想
祝您編程順利....

网友C:
想不通就去抽根烟,慢慢来,参考下,关键是要理清动作的顺序

楼主:
那倒不用气缸信号自锁,PLC内M点多的是,可以通过驱动气缸的M点复位给信号要好。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楼主:
编程真的不难,难的是用好的思路与方法。
有小知识无大学问。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

网友C:
是的,去年做了几台,仿日本公司的非标设备自己做了几台,一直在自己做设备所以一直有接触,唉,有时很惆怅,郁闷,有时很无聊。

网友F:
为什么不用顺序控制呢?
lvhonjun

网友G:
你这程序难点是,动作要有掉电保持功能!工艺还是比较简单的;
但我个人认为你的动作工艺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你所说1、开机电机反转自动回到E点,当接到E点的接近开关信号后,电机正转到C点后,电机停止3秒后,反转到D点,D点停止4秒后,D点到C点往复两次后回到E点停下不动。
好像这段似乎不该要。

网友H:
最基础的程序,如果你想要做出成品,这些动作都非常容易,但是任何控制程序并不是做几步动作就OK了,要考虑到操作方式的切换,每一步动作可能发生的报警和错误,是否有利于维护和操作。
如果想进阶,最好考虑到动作的效率和分部件编程序,各个子动作流程间的通讯和协调。
希望能办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