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装置中电流互感器的位置

楼主(2012-10-25):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在做无功补偿,设计的时候看以前老师傅的图纸,他把电流互感器放在了隔离开关的前端,但我看书跟标准都是把电流互感器放在隔离开关的后面,我想问下放前放后有什么不一样吗?电流互感器是用来计量用的。

楼主:
没人帮我解答啊

网友A:
没有什么不一样,只要互感器接线正确,一般是接在开关后面的,计量一般 在高压
柴华

网友B:
:无功补偿(即电容柜)柜,无需再装电流互感器,就是说都是从前面的电流互感器上取样的,所以他把电流互感器放在了隔离开关的前端。

网友C:
电流取样的互感器方隔离开关前面,指示用互感器方隔离开关后面

网友D:
一般装在总断路器的出线端 P1进P2出 而且你无功补偿控制器A B相电压取样的话 电流互感器最好装C相 (其他同理)
每天一点点

网友E:
电容补偿用的电流互感器只要能反应出总电流就行了,具体装那相看补偿控制器的要求。

网友F(2013-05-23):
这个互感器是无功功率自动补偿器的信号采集用的,以上以下都无所谓的,只是你的相位要分清楚,你控制电源取的是AB相互感器就必须在C相,取BC相互感器必须在A相,取AC相互感器必须在B相。

网友G:
取样的那一只要放在总盘的隔离开关的下方,其余的那三只电流指示也要放在电容盘的隔离开关下方。

网友H(2013-10-03):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