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编程问题

楼主(2012-10-26):
我是新人,刚刚开始自学PLC,在做书后习题的时候,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一台电动机运转20S后停止5S,重复如此动作5次,编写程序。请问要如何让其自动运行5次呢?我自己编写了一点程序,但实现不了5S停止后,电动机又自动运行20S啊,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我发现我现在在编写一些很简单的程序的时候,有的时候自己也发现编写的不是很简洁,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你只要在20S結束後帶一個計數器C(5次
在卡C的B接點便可

楼主:
我想到了,昨晚没想出来,今天一大早想出来了,谢谢

网友B:
5楼的 LD C0 RST C0 这这个地方有点看不懂?望指教。
LD X0 LDI C0 SET Y0
OR T1 OUT T0 K20
OUT C0 K5
LD T0 RST Y0
OUT T1 K5

网友C:
当它动作条件满足时,也就是记数到,自己把自己复位清零。

网友D:
试一下吧

网友E:
8 楼的修改很重要啊,不然最后一周期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