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在这个网上下载了一个三菱GX 日文版的PLC软件,在电脑上怎么不可以安装?求各位大侠赐教!

我是在一个日文操作系统上安装的。

在日文操作系统中,也需要按照中文的安装手顺操作吗?

网友A:
可以先试着装在VM里

网友A:
不能安装的提示是什么?

网友B:
引用楼主771113于2012-10-26 08:24发表的 GX 日文版安装 :
在这个网上下载了一个三菱GX 日文版的PLC软件,在电脑上怎么不可以安装?求各位大侠赐教!

你的是日文操作系統嗎?

网友C:
安装方法
手顺如下:
中文系统下安装时,要到【控制面板】里在【语言和区域设置】高级选项,先把语言环境改为日语环境,然后重启电脑进行安装。此时安装的文件名要改为英文或数字,中文无法识别。
1. 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

2. 【高级】→【日语】→应用,重启PC;

3. 将安装文件复制到电脑上,注意文件名是英文或数字(中文无法安装);
  (1) 先安装EnvMEL

  (2) 安装GX Developer;

         问题:Program文件夹及图标作成失败。安装作业结束。
& 程序可使用,但是无法生成快捷键,需要到安装目录内自行创建快捷键。

4. 安装MicroSoft AppLocale;

重要ポイント
附件: 日文版~1.DOC (794 K) 下载次数:23

楼主:
我装在一个日本人的日文操作系统内,什么提示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