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按这样的功率配电缆?

楼主(2012-10-26):
有一台破碎设备,电机是75KW,采用星三角起动,现设备离变压器500米,变压器是250KVA,设备到变压器的电缆线是70平方的,现运行设备感觉不够力,电压下降很多,在设备端测量到相电压为310V,本人觉得是电缆不够大所致,请各位谈谈你的建议,采用多大的电缆才合适?

网友A:
要控制电压降在3%范围内电缆选取单股铜芯150,如果选择多芯的应加粗。

楼主:
楼上朋友,请问你是如何计算出要用150的电缆,有公式吗?

网友B:
75KW
电机额定电流:143A应该用120(MM2)的电缆,至于压降厉害,用就地补偿

网友C:
应该没有这么大的压降吧?变压器次级电压应该有410左右的

楼主:
谁的答案最准?

网友D:
就地补偿就行了

网友E:
变压器与电动机之间电缆是否太长了??
三相是否平衡啊?
添加功率补偿器,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A:
当然有公式,我说的控制在3%是按照变压器输出400V计算的,当然你也可以调节变压器分接开关,将变压器输出电压提高,以降低电缆的费用,但相对来说你要考虑控制和其他单相供电回路的安全电压问题,建议你使用变频器启动,或则将变压器移置负载附近安装。

网友F:
在电机接线端子上并30Kvar的电容看

网友G:
你确定降压这么厉害吗?310V??你现在的电流应该是170A左右吧,,那就至少用120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