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用ZRN指令时候怎么判断伺服的运动方向。我现在有个伺服连了个丝杆。左边有两个光电开关,一个是原点,一个是左极限。右边有一个右极限的光电。现在的情况是:
一、我用DRVA发正脉冲DRVA    D10   K30000   Y0   Y4,伺服是往右运行的。但是用zrn原点回归指令,有时是往左,有时是往右。比如我先吧伺服往右移动一段距离,比如3CM。再执行原点回归。伺服就会往右走,可是我的原点在左边。但是,我把储存脉冲数目的寄存器清零后,再执行原点回归指令,那么伺服就会往左走,直到原点信号由on变为off,伺服捕捉到第一个Z相脉冲,停下来。
二、这个情况比较严重,还拿上面这个伺服说话。 比如我的伺服按照zrn指令回到原点了,但是我再次按原点回归指令他还会朝左边运行,一直运行,寻找原点,这样就会发生错误。小弟第一次弄伺服,希望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啊,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啊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在ZRN时,加上rst Y4,我想你ZRN时可能程序的其它地方Y4为NO。
第二个问题可在每次ZRN后再接着正转,让档块回到原点开关的右边。

网友B:
我也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故障,但不是每次都出现,也就没怎么注意了

网友B:
有没有程序啊,看看撒

楼主:
如2楼所说,对于第一个问题 ,就是那样解决的 。第二个问题,PLC中不能有两个一样的脉冲输出指令,怎么办

网友C:
这么复杂吗

网友D:
学习了 ,有程序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A:
用复位ZRN时的下降沿置位DRVI。

网友B:
问题到是不复杂,关键是能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