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u00206 = PLC[DB006:0056] (D)
$u00313 = $u00206 (W)
$u00312 = $u00207 (W)
IF($u00312 == $u00204) LB 0 (D)
$u00111-01 (ON)
RET
LB 0:
$u00150 = 12 (W)
SYS (SET_SCRN) $u00150
;
;
;
;
;
$u00300 = PLC[MW00212] (W)
IFNZ($u00300 & 8000H) LB 0 (W)
RET
LB 0:
$u00302 = 1 (W)
$u00301 = 0 (W)
SYS (OVLP_SHOW) $u00301
请教各位大侠这些宏什么意思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网友A:
$u00206 = PLC[DB006:0056] (D)  //读取PLC中DB6的数据,以双字的方式。
$u00313 = $u00206 (W)        //将双字中的一个字放入触摸屏地址313中,将另一个字放在312中,到底哪个是高字,
$u00312 = $u00207 (W)      //取决于你在通讯设定中的高低位的方向设定。
IF($u00312 == $u00204) LB 0 (D)  //比较,如果相等跳到LB0去执行
$u00111-01 (ON)    //不相等则置位
RET    //跳出宏
LB 0:
$u00150 = 12 (W)
SYS (SET_SCRN) $u00150    //打开画面编号为12的画面
;
;
;
;
;
$u00300 = PLC[MW00212] (W)   //读取PLC地址为MW212的内容到触摸屏地址300中
IFNZ($u00300 & 8000H) LB 0 (W)   //比较最高位,如果为0,那么跳出宏,否则执行LB0的内容
RET
LB 0:
$u00302 = 1 (W)          //重叠库中重叠画面为1
$u00301 = 0 (W)          //在0号重叠窗口
SYS (OVLP_SHOW) $u00301  //在0号重叠窗口显示重叠画面1

以上两段宏应该不会在同一个宏里面,因为同一个宏中是不允许使用2个相同的标号。

Good Luck~

楼主:
楼上的是高手呢  谢谢指教了   请问楼上的大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187193030@qq.com
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