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PLC和ABB机械手CC-Link通讯

楼主(2012-10-26):
那位大侠有三菱PLC和ABB机械手通讯范例,可否发给小弟一下,谢谢!
邮箱:lgc1698#163.com
QQ:951536328
oooO ↘┏━┓ ↙ Oooo
( 踩)→┃你┃ ←( 扁)
\ ( →┃√┃ ← ) /
\_)↗┗━┛ ↖(_/

网友A:
是PLC输出的电压信号,去接机械手的端子,还是通过CC-link适配器和ABB机器人通信端通信的?
楼主,我也想研究这个问题,但找不到资料

网友B:
ABB机器人有专门的CC-LINK接口模块,你只要和连接普通的CC-LINK远程I/O站点一样的设置就可以了。无所谓什么编程,I/O点控制。应该不用什么范例吧,这个大家应该都会做。

网友C:
低价处理CCLINK 远程IO模块 AJ65SBTB1-32T 32D

网友D:
查一下ABB robot与三菱PLC间通信的CCLINK SPEC,每个动作的代码,每个点位等等都应该能查到对应的数字代码,并有固定的I/O点位,按照这个点位对PLC进行编程就行了,至于robot的各电机之间怎么协调动作不用关心,robot自己的控制器内部程序会根据PLC发的命令自动执行到你想要robot去的位置做想要的动作

网友E(2021-09-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经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