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我是菜鸟,请问大家油压泵中的过滤器堵塞上时(信号接通了),油压泵要不要停止。要是要停止是不是必须得通过一个继电器的常闭触点转换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是搞设计呢,还是维修。
如果是设计,出现过滤器阻塞,应考虑要停止油泵,但是尽量避免在工作循环中停止油泵,等当前工作循环结束后再停止。
至于通过继电器转换,那要看了,你用到PLC了吗,还是单纯的继电器-接触器电路控制,如果用到PLC了,不需要转换,直接在PLC程序中控制油泵接触器的逻辑关系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用到PLC,那就必须通过中间继电器来转化一下,通常阻塞传感器的负载能力都比较弱的,不足以驱动接触器。
感谢!我现在是做的设计,三台是纯硬件控制的,还有一台是在纯硬件的基础上修改加了一个PLC。我上面的过滤器有两根线:一根红色一根黑色,我想问下这是24v的吗?可以驱动24v继电器吗?

网友A:
驱动小型继电器绝对没问题,一般传感器的带载能力好像都要在100MA以上吧,但驱动接触器式继电器就不行了
那两根线红线跟黑线那根是+哪根是—呢,也没找到说明书什么的

网友A:
现在有好多传感器都用两线的,就把它们当成开关好了,不考虑极性,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继电器(MY2N)的,他拿线圈有正负之分的

网友A:
线圈两头分正负必须接对极性,开关两头随便接,不行再反一下,没问题的 ,颜色与极性的对应关系我也不清楚
恩 好的  真的谢谢你了啊!你在无锡新区上班吗

网友B:
问下 你们那个是什么油泵啊  我这边给台湾一家油泵供过货
油泵电机用的是群策和大同的,油泵具体什么牌子那倒没注意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