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PLC控制恒压供水

楼主(2012-10-26):
最近公司要改造,小弟对这方面没有经验,硬件部分接线都搞完了,请教一下,通信连接等一些软件方面的基本思路,比如说要先设置变频器的参数等等。。。谢谢

网友A:
硬件如何连接对应的参数也会不相同的啊

网友B:
变频器手册多看看就会了,我也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