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程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6):
—K0→[SFTL M496 M497 K5 K1]
这个K0是什么意思,M497置1的条件是什么?多谢谢了。

网友A:
什么程序?那个品牌、型号的

网友B:
SFTL是移位指令,但SF和TL中间没有那个点。把M496(K1表示个数为1,也就是一次移一位)进行左移,移到M497-M502(K5表示个数为5)中。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还是看看指令手册吧

网友C:
那个k0应该是换行

楼主:
谢谢各位 小弟学到不少。

网友D:
那是换行,条件看上面就行了。

网友E:
k0是换行

网友F:
同意3楼的,我也有2楼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