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求助:通讯连接

楼主(2012-10-27):
CP1H系列PLC在两个不同机台之间如何通过CP1W-CIF12通讯连接?CP1W-CIF12后面的拨码开关如何调节?谢谢!!!

网友A:
用PC Link协议通信,只有两台PLC的话,不用拨码

楼主:
那如果是九台机连接通讯应该如何拨码?谢谢!!!(我们是自动化流水线)

网友A:
不算主机,最多七台PLC从机。RS422四线制通讯的话,只拨6到ON

楼主:
谢谢。如果是RS232连接呢?请指教

网友B:
好 谢谢受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RS232连接呢?请指教
如果你真想学通讯,就不应该问这白痴的问题。请你先去了解RS232/485/422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