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选择啥样的传感器啊。

楼主(2012-10-27):
如标题所说,我想检测一个图形,图形大小有30公分见方。每个图形之间是连续的,我是说,要把这个连续的图形在它们的链接处切断,是选择一定的长度后切断。就是定长切断。切点必须是链接出,不然的话将费两个板。请问高人们,我将选择啥样的传感器啊。
花型主题
是白色的,花是一定的图案以银灰色为主题。有时也可能是浅红的。花是覆膜上去的。总之是定长度剪断。
一般的定长度剪断好控制,可是要剪断在图形链接点。

网友A:
KEYENCE 激光传感器一定能做到!
你问一下他们的工程师!
他们一定会有好的方案!

网友B:
建议你把那需要切断的东西放张照片上来看看!!!

网友C:
光纤+KEYENCE传感放大器一定行

网友D:
一樓說的對,可以找傳感器廠家,他們會給你們方案的!

网友E:
用色标传感器啊,基恩士,三菱的都有

网友F:
色标传感器。普通的800块钱。可以参考切袋机。我用过几个。
承接电气编程,非标设备开发维护

网友G:
德国西克有个激光和ccd摄像头一起用的传感器可以找找他试试!不过很贵!、

网友H:
你这个应该是属于定位切。我之前在尿不湿公司做过设备。可以用专门高速光电检知做得到

网友I:
康乃视视频检测系统 内有IO口可以编程 1 可以产品缺陷检测 2 可以控制你需要的动作 完成你的要求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