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12-10-27):
请教一下两个不同厂家的设备可以通过MODBUS RTU方式来通讯控制码???

网友A:
腾控的PLC与富士的温控器,或者触摸屏通讯毫无压力。
Regards

楼主:
难道就没人使用过获得成功吗??

网友B:
只要都支持标准modbus协议 设置成同样的参数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wenrong) 感谢!

网友C:
可以。。我试过。。。。
下载积分:+5(wenrong) 感谢!

网友C:
我是用三菱FXPLC和F740变频器,流量计仪表,压力计仪表实时循环通信的。。。在接线时各设备挂在485总线上时,流量计仪表,压力计仪表能通信上,,就是读出来的值是零。变频器读写正常。各设备在485总线上星型接法且不接终端电阻时全部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