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小弟面试遇到一个问题,希望各位大侠帮忙,  用一个点动开关控制一个灯常开,常闭、不要用指令,我知道用ALT这个指令可以实现,问题是一定要用逻辑控制编写出来。

最好加上解释。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无聊呀,天天发这个有意思吗?

网友B:
自己在家园里搜一下吧,单按钮启停

网友C:
1+1=2的题目,楼主想凑点积分吧

网友D:
简单极了!

网友E:
你说意思是不是用单按钮开关灯泡呢,而且只能用逻辑程序完成,不能加功能指令,是这个意思吗?是的话,程序这样可以实现。
X0是点动,Y0是灯泡。

网友E:
不知道我写的程序是不是比较啰嗦。

网友F:
很好。条理很清晰。值得表扬。

网友G:
天天问有关灯泡灭灯的问题!晕!(非诚勿扰)江苏卫视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H:
如果想挣积分,可以多多回复啊,

网友I:
用控制线接个不就行了吗。。。什么指令也不用了。。。

网友J:
这个是吧,写了很久了
附件: 单启停.rar (3 K) 下载次数:52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写的程序是不是比较啰嗦。

的确是比较啰嗦,
这个用逻辑关系来实现,就是课程中的二分频电路。用扫描周期来实现的。

网友L:
下面那个常开的V10.0改成Q0.0

网友M:
多年前我用继电器接过这个电路,接出来了,是用了五个继电器才接出来的,现在都忘记了。

网友N:
这么简单你咋混的

网友O:
不要听考官的,ALT,程序是越简单越好

网友P:
------\x0\-------------------|----(c0    k1)
                                    |----(c1    k2)

-------\c0\------------------(y0)

--------\c1\-----------------[zrst c0 c1]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我写的程序是不是比较啰嗦。

那是相当啰嗦,我是面试官肯定过不了
--I X0 I---I /Y0 I----------(Y0)
--I Y0 I---I /X0 I--(和上面并起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ttachment=95002]
你说意思是不是用单按钮开关灯泡呢,而且只能用逻辑程序完成,不能加功能指令,是这个意思吗?是的话,程序这样可以实现。
X0是点动,Y0是灯泡。

写得非常好。条理清晰。程序无BUG.很多的问题都考虑到了。
用ATL的话。就是假如有MC的话。MC 前的信号中断。ATL对应的Y是控制不了的。还是保持之前的状态。假如是ON.   MC断了。 Y还是ON.

网友R:
稍微动点脑筋啊。

网友S:
无聊之极

网友T:
用置位和复位指令不就行啦。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U:
可以有14种不同的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Q:

那是相当啰嗦,我是面试官肯定过不了
--I X0 I---I /Y0 I----------(Y0)
--I Y0 I---I /X0 I--(和上面并起来)

这个能不能实现啊!求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不能实现啊!求解!!

自己用Simulator模拟下就知道可不可以了。

网友V:
回答下26樓

按著是亮 放掉是滅

兩個動作黏在一塊了

跟LD X0
   OUT Y0

沒有兩樣

网友V:
說錯了

那個線路倒是怪

按著不放 輸出變成不確定

如果手速夠快 按一下放掉可以變成自保

不過沒可能這麼快的

网友W: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不能实现啊!求解!!

X0用PLS输出M0,M0替代上面的X0,就是适用所有循环扫描的PLC的经典"翻转电路"。也许考官想要就是这个,搞懂这个就有了循环扫描的概念。

网友X:
多余,用一扭转开关不就得了,何必用点动按钮。

网友Y:
我给你一个,

网友Y:
我发个给你

网友Z:
试试我这个吧
专业提供各品牌PLC编程服务. qq:385364283

网友AA:
怎么又是这个啊,

网友AB:
搞笑,不用指令是不是基本指令也不能用了

网友AC:
经典单钮控制
不解释 我觉得 这贴可以到此打住了

网友AD:
面试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