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三相电机用编码器如何实现精确定位

楼主(2012-10-28):
求教各位大侠, 用普通三相电机带动横梁移动,用编码器检测距离,移动距离由触摸屏输入。如何实现精确定位,怎么克服移动时的惯性。如何编程,最好有类似的实例。

网友A:
简单啊,用伺服电机带着普通三相电机转就可以精确定位还能克服惯性。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灌水!

楼主:
伺服电机带普通电机?????什么意思???????

网友B:
你的电机可能需要刹车装置,还需要专门的驱动电机的装置或者读取编码器数据的装置。如果电机用普通接触器驱动,则编码器数据读取比较功能要做在数据采集装置里面。

网友C:
普通的三相电机是无法与伺服控制相比的,不过普通的位置控制还是可以的,用增量式编码器加在电机减速机上,由PLC控制电机旋转,制动装置可以用电磁离合控制电机。

网友D:
这个要学习,还真不懂

网友E:
电机要带刹车,最好选电机和减速器一体的,比如sew的电机,定位的话不要用编码器,直接用编码尺,定位可以控制在1cm范围

网友F:
用三菱FR-A740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加位置控制模块(变频器附加功能模块)驱动普通三相电机,变频器用脉冲控制即可。

网友G:
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高速计数单元读取编码器数据,和设定比较,如果差值小于某个数的时候,以某个递减值变化模拟量输出,可以控制很精确,误差应该在3mm以内,并且减速平滑,电机可以带刹车,这个看负载大小决定。
距离可以不用输入,加两个感应,一个作为原点,一个读取位置数据,这样就可以和伺服一样控制归零和校正定位数据。
思路提供给你参考

网友H:
你要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I:
控制
变频器刹车电阻

网友J(2012-12-25):
用高速,中速,低速加高速计数器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K:
这个值得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L:
建议使用变频器控制 编码器直接回馈给变频器。 当然电机需要带刹车, 很多欧美设备上就是此做法。

网友M:
三菱的A700系列变频器,加一个PG卡,变频电机加一个1024-4096分辨率的编码器,可以实现精确定位,可以用网络指定移动距离,或者发脉冲实现,
有传感器矢量控制,就相当于简易的伺服

网友N: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O:
用伺服电机带着普通三相电机转就可以精确定位还能克服惯性
dsjflksajdfdk

网友P:
关键是要看你的精度了,要是差个8MM 10MM的用变频器就可以了,把他做成加减速就可以了,要是精度um级的话那就要上伺服了,

网友Q:
值得一学

网友R:
主要还是看控制的精度要求,一般情况用变频器就可以了,若要求控制精度较高,可用伺服电机。

网友S:
问题是精确定位的要求,精确到mm或cm或dm,如果是mm的,只用普通电机加编码器是不可靠的,比较简单的是加变频器,有减速距离,精确停车点,才勉强达到mm级,如果没用精确停车点,由于钢轨与轮之间的滑差,已超过mm级。

网友T:
这个要考虑的机械传动才行...钢轨与轮之间打滑或是编码器与钢轨这间打滑都不能实现..如果编码器与钢轨之间是齿条传动的就没问题了...
zsh340

网友U:
编码器+普通三相电机是很难做到精确定位的。就是加刹车或是离合器都不行,以前我试过。如果通过变频品来控制三相电机,且速度不快的情况下,误差也还在2MM内。楼主这种情况只有用伺服或是步进控制了。

网友V:
请一楼高手说清楚一些好吗

网友W:
我们厂用西门子S7-200PLC,控制普通电机,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定位很准确。

网友X:
变频器加编码器可实现

网友Y:
我也学到啦。呵呵
zsh340

网友U:
引用 网友W:
我们厂用西门子S7-200PLC,控制普通电机,编码器安装在电机轴上,定位很准确。

有多准确啊?误差是正负2个丝还是5个丝?

网友Z:
学习了...
Hard Road,brave hart!

网友AA(2013-02-08):
引用 网友F:
用三菱FR-A740 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加位置控制模块(变频器附加功能模块)驱动普通三相电机,变频器用脉冲控制即可。

可行的方案

网友AB:
楼上高人,学习学习
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坚持!!!

网友AC:
可以大概的停止在一个位置,但是不够精确

网友AD:
支持25楼,正见!试过才知道

网友AE: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PLC接受编码器脉冲,要到设定位置的时候提前减速,到达的时候停止。

网友AF(2013-03-24):
你这个搞下来,还不如直接买一个伺服电机呢。

网友AG:
不说精度,怎么知道你要什么条件和要求啊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AH:
在包装机械 甩刀机就是这样应用的,找个甩刀机的程序看看吧!
抱歉我这没有!
GOOD LUCK!!

网友AI:
大理石磨床是这样的结构,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AJ:
没变频器减速应该精度不会很高吧

网友AK:
如果速度没有多大的要求的话。高速3M用普通电机加变频+PLC+编码器完全可以做到0。05MM我用这个方式改过家具厂老式的日本裁板机(未改以前高速是1。2M)

网友AL:
应该用编码器比较功能啊,要是用刹车电机更好

网友AM:
这个简单了问.18913200819,变频器加煞车电阻加煞车

网友AN:
10楼的大侠有见地 只是不知道他的精度是什么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