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请教用信捷屏的大哥们,报警画怎样做,比如程序里位元件X或继电器M等触发后怎样切换到做好的报警画面,

网友A:
给画面编号的暂存器赋值。

网友B:
给个三菱的,貌似应该差不多http://www.ymmfa.com/read-gktid-80163.html
饿米豆腐

网友C:
在新建的画面属性里更改即可

网友D:
用D来做啊,转换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新建的画面属性里更改即可
[attachment=95048]

为什么我做的报警画面已弹出,但是提示内容不显示,明明里面已输入报警内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D来做啊,转换画面

大哥能不能具体点,能否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