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和扫描枪之间怎么通讯

楼主(2012-10-28):
各位兄弟,PLC和扫描枪之间用232通讯。谢谢程序怎么做?能具体一点吗?小弟初学者,最好能传个案例。

网友A:
用232 口可以做的,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
条码扫描一般是232通讯。。。。

楼主:
能具体一点吗?小弟初学者,最好能传个案例。谢谢

网友C:
1.先看掃瞄槍的通訊格式
2.選通訊模組 Q系列 如QJ71C24N
3.依手冊範例設定
手冊上三菱網站尋找
http://www.meas.cn/products/pdt_idx_detail.asp?id=195
4.直接找經銷商教

网友D:
看看扫描枪是什么协议通讯,一般的情况下都是无协议通讯,16进制数,扫描枪的手册上应该有应答码,你编写相应的应答码通过PLC发送给扫描枪,用RS指令,只发送不用接受

网友E:
我们这里用到好多这些玩意。手动的扫描枪一般都是用1D的。2D的都是用来连接电脑的。
没有连接PLC的例子。
大概的流程是:
1.要对扫描枪进行设定。通信参数一般设为9600、 8 、none 、1.
2.要选用通信模块。FX系列也可以处理这些信息。最好找本通信方面的说明书。看看。
3.手动的扫描枪也是可以用自动的信号来触发的。霍尼韦尔。等。
4.接固定式的扫描仪有MINI SCAN . BL600. 等。

网友F(2021-12-09):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21099627

网友G:
1.数量不多,最简单的选个PLC本体自带类型的串口的,很多RS232,比如三菱FX系列,使用RS/RS2自由通讯。
2.数量多的,距离近的,走工控机吧,自编用个OPC或者其他转给PLC,用个PCIE转8串口的,不够多插几张卡。工位较远的,PLC或工控机走以太网类总线,Socker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