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5.1升级

楼主(2012-10-28):
原系统是Windows2000的,安装的Wincc5.1,现需要将电脑系统升级到XP,原Wincc肯定是需要升级了,请问需要怎么做?Wincc需要装哪个版本的?原来的组态还能用吗?因为之前没做过这方面的东西,跪求解释!

网友A:
如果你的XP是带有SP3的,你可以安装从V6到V7 任何版本。
组态必须经过项目移植,85%左右的东西你不需要更改,主要看你原项目有些什么。
目前西门子应该不再销售V6版本的,你如果正版的话应该买V6.2或者V7的。
另外,V5.1版本下的很多驱动在V6或以上版本不再支持,因此请结合你的PLC品牌以及通讯方式来选择合理的驱动。
项目移植过程不可逆转,因此在转换前请备份。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