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输出Y0串连个2K电阻就能成为脉冲信号么?

楼主(2012-10-28):
单位用的三菱PLC,脉冲信号有经电阻连放大器的,有经光耦连放大器的,有什么区别么?

网友A:
不是吧,是不是驱动器的信号是5V的

网友A:
降压处理而已

网友B:
那是限流作用,不是降压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接电阻的话是限流用的,光耦中的发光二极管电流过大的话会被烧坏

网友D:
YO?是不是控制步进电机时用24V的电源接的吧?

网友E(2012-11-27):
限流使用~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供电电压是24V,控制器输入电压是5V,所以串接2K电阻作降压用,而且电阻要尽量靠近控制器端否则受干扰

网友G:
经楼主提醒,经各位大虾讨论,,本人作出重要指示:你们都是对的,I=U/R R=U/I
说来说去是一个理,建议大家不要再作出深刻的检讨了,你就是他兄弟,他兄弟就是你,说的是你,听的也是你,

网友H:
限流吧
QQ53210148

网友I:
限流电阻。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