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我的WIN7 系统  就是安不了 GX编程软件
  求GX-DEVELOPER 8.91   这个版本的 最好能附带教程谢谢 前辈们啦

楼主:
   在线求等待,

网友A:
多少位的win7??32的话应该是能搞定的
吧杀毒人软件和防火墙搞定就行了!

网友B:
引用楼主战繁华于2012-10-28 21:01发表的 求GX-DEVELOPER 8.91 下载地址 就是适合win7系统上驱动的GX编程软件 :
    我的WIN7 系统  就是安不了 GX编程软件
  求GX-DEVELOPER 8.91   这个版本的 最好能附带教程谢谢 前辈们啦

楼主:
我的是 win7  64 旗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