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怎么接线

楼主(2012-10-28):
是不是直接把S/S和+24v短接起来,那请问0V要接线吗?

网友A:
题目的是有源还是无源的感应光开关啊

网友B:
可以和开关电源的0V接起来,尽量不要去用PLC的电源

网友C:
上图接线是可以的。若没有三线制的传感器,接线上0V和24V的位子是可以互换。FX3U既可以接NPN的三线传感器,也可以接PNP的三线传感器,就是在0V和24V的接线上调换,FX2N只能接NPN的三线传感器。

网友D:
这些东西硬件手册都有啊!你这种接发适合接NPN型传感器。两线制的无所谓。24V的0V共用在日系PLC称为漏型接法。与西门子说法刚好相反。像FX3U就是为了弥补源型漏型接法而新开发的S/S端子。在西门子中输入是无所谓的。而且西门子是输入也是分组的。这点我觉得比三菱要领先好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