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模拟量输入的CP1H如何设定读取数据?

楼主(2012-10-28):
小弟没大接触过欧姆龙PLC ,不知道怎么设定读取通道。还有如果要加装模拟量输出模块,又应该怎么设置通道,请大家指教啊!谢谢了!!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操作手册,讲得很详细。坛子也有主题

楼主:
谢谢版主,不知道您有没有带注释的范例?看了操作手册还是迷糊啊!和三菱的差别太大啦!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38014.html

楼主:
谢谢了版主!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看说明书

网友C:
CP1H的模拟量更好用,设置不需要程序,直接PLC设置里设置,200 200 202 203 为AD1-4,210,211为DA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