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8):
现有一个编码器A,B,Z输出的那种,接A,B进PLC的X0,X1,PLC为三菱FX3U的,要求PLC接收A,B脉冲后乘以100倍输出到Y0,要实时输出,编码器反转时Y1作为方向导通,
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赐教.
尽情享受每一天

网友A:
什么意思,一个双向高速计数器数值乘以100的值作为脉冲数Y0输出?当编码器反转时计数器数值在减,Y1要方向何用?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B:
LZ这是一个关于手轮控制的问题.
现在起来不难.

网友C:
这样机经过PLC处理后的信号已经不是实时的了,滞后于AB相的信号MS级的时间了,如果是供伺服,不如直接接入伺服的AB相,用AB相输入方式,同时设定电子齿轮比为你的要求不是更好?

楼主:
目前手边只有编码器,准备用中断处理,还没有伺服试,等有了伺服试一下,再向大家汇报
尽情享受每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机经过PLC处理后的信号已经不是实时的了,滞后于AB相的信号MS级的时间了,如果是供伺服,不如直接接入伺服的AB相,用AB相输入方式,同时设定电子齿轮比为你的要求不是更好?

电子齿轮会超出厂商的规定值,等我找到伺服试试,超出规定会有什么状况
尽情享受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