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触摸屏

楼主(2012-10-28):
请问一下如何格式化三菱的触摸屏?就是把那些OS等通通干掉。

网友A:
这个不是电脑不叫格式化,这个叫重装系统 西门子一般屏幕用的WINDOWS CE系统.至于这个仿德版是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触摸屏没有操作系统就成了个废品

网友C:
你把那个干掉了怎么用了??要是想重新安装在来可以把OS再重新安装一遍啊!

网友D:
装个空程序,其它的不管了。

楼主:
谢谢各位,搞定了。因为屏里面装了太多的OS,把空间都占据了,我就是想把那些没用的OS删掉而已。

网友E:
装个空程序,其它的不管了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