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9):
大家好,请教一下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的问题,当PLC在发脉冲的过程中,按下急停后,如何继续完成剩下的脉冲。
我用的是DRVI发脉冲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没法继续,从头再来!!

网友B:
用绝对值定位,

网友C:
我也没试进,不知这样行不行:当按下急停开关时用设定值减去当前值,在急停开关复位时再把这个差作为设定值来置位DRVI。

网友D:
DRVi指令被中断后,只有重新开始

网友E:
比较脉冲数应该可以

网友F:
这个简单,当前位明确,目标明确做起来很容易

网友G:
我做过,按急停之后,可以继续保留数据。

网友H:
发送的脉冲数用断电保持的寄存器行不行。
每发一个递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