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仪表上的数字显示到电脑上

楼主(2012-10-29):
问问各位高手如何将仪表上的数字显示到电脑上
是不是要组态软件

网友A:
通讯接口加组态软件 盗版的组态也很多了!提倡有正版的也就1000多啊

网友B:
前提是仪表要能通信

网友C:
可以 根据你的工艺开发个监控系统,方便的话用组态软件